在直流电源电路中怎样确定滤波电容的范围?

楼主:
书上说根据负载电阻确定滤波电容的范围,但电路中往往是一大串芯片,怎麽知道负载电阻从而确定滤波电容的容量值范围?

网友:
这个问题深究的话不简单,要考虑的是输入的电压变动范围、负载的大小以及负载的变化范围、负载准许的供电电压波动范围等,通常采用工程法应对,即对于5V数字逻辑电路,1A负载电流以下用不低于470uF,数模的话混合则需要1000uF以上,一般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选用较大的滤波电容更有利。

网友:
滤波电容后接LM2576输出12V直流,给继电器供电,应该算数模混合吧?

网友:
看书
开关电源中一般是由设计的波纹电压来确定
电流波纹×电容内阻=波纹电压     电容产生的波纹忽略不计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