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DEFC(name, 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ame @ address;

楼主:
各位大虾  我在430的库文件里面看到这么一句 #define DEFC(name, 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ame @ address;     是什么啊

网友:
 #define DEFC(name, 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ame @ address

比如: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uck @0x5000;
可以写作: DEFC(fuck,  0x5000 )

__no_init 不初始化,@ address  指定具体存储位置,volatile 非易失性的。

网友:
就是把定义的无符号字符型的name存入到指定的的地址嘛    三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