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基础知识-滤波器种类

楼主:
  滤波器基础知识-滤波器种类

  滤波器是一种用来消除干扰杂讯的器件,它是由集中参数的电阻、电感和电容,或分布参数的电阻、电感和电容构成的对特定频率的频点或该频点以外的频率进行有效滤除的电路(滤波器电路)。那么,滤波器种类有哪些呢?小编通过搜集整理资料,对滤波器种类及相关知识作了详细的归纳总结。

  滤波器的分类(数字滤波器的分类)

  1、按所处理的信号

  按所处理的信号分为模拟滤波器和数字滤波器两种。

  2、按所通过信号的频段

  按所通过信号的频段分为低通、高通、带通和带阻滤波器四种。

  ●常用的低通滤波器是用电感和电容组合而成的,电容并联在要滤波的信号线与信号地之间(滤除差模干扰电流)或信号线与机壳地或大地之间(滤除共模干扰电流)电感串联在要滤波的信号线上。它允许信号中的低频或直流分量通过,抑制高频分量或干扰和噪声。按照电路结构分,有单电容型(C型),单电感型,L型和反Γ型,T型,π型。

  ●高通滤波器用于干扰频率比信号频率低的场合,它允许信号中的高频分量通过,抑制低频或直流分量。如在一些靠近电源线的敏感信号线上滤除电源谐波造成的干扰。

  ●带通滤波器用于信号频率仅占较窄带宽的场合,它允许一定频段的信号通过,抑制低于或高于该频段的信号、干扰和噪声。如通信接收机的天线端口上要安装带通滤波器,仅允许通信信号通过。

  ●带阻滤波器用于干扰频率带宽较窄,而信号频率较宽的场合,它抑制一定频段内的信号,允许该频段以外的信号通过。如距离大功率电台很近的电缆端口处要安装带阻频率等于电台发射频率的带阻滤波器。

  3、根据组成电路的不同分类

  根据组成电路的不同,滤波器还可分为:LC无源滤波器、RC无源滤波器、特殊元件构成的无源滤波器、RC有源滤波器。

  LC无源滤波器:由电感和电容构成,具有良好的频率选择特性,并且信号能量损失小、噪声低、灵敏度低。缺点:电感元件体积大不便于集成化、在低频和超低频范围内品质因数低(频率选择性差)。

  RC无源滤波器:与LC无源滤波器相比,用电阻取代了电感,解决了体积大的缺陷,但此类滤波器的频率选择特性比较差,一般只用作低性能的滤波器。

  特殊元件构成的无源滤波器:这类滤波器诸如:机械滤波器、压电陶瓷滤波器、晶体滤波器等。工作原理一般是通过电能与机械能或分子振动的动能间的相互转换,并与器件固有频率谐振实现频率的选择,多用作频率选择性能很高的带通或者带阻滤波器。优点:品质因数可达千万至数万、稳定性很高,可实现其他类型滤波器无法实现的特性。缺点:种类有限、调整不方便,一般仅用于某些特殊场合。

  RC有源滤波器:该类型的滤波器克服了RC无源滤波器中电阻元件消耗信号功率的缺陷,在电路中引入具有能量放大作用的有源器件如:电子管、晶体管、运算放大器等有源器件,能够弥补损失的能量,使RC滤波器既具有了像LC滤波器一样的良好频率选择特性,又具有体积小、便于集成的优点。

  4、根据滤波器的安放位置

  根据滤波器的安放位置不同,一般分为板上滤波器和面板滤波器。

  板上滤波器安装在线路板上,如PLB、JLB系列滤波器。这种滤波器的优点是经济,缺点是高频滤波效果欠佳。其主要原因是:

  滤波阵列板、滤波连接器等面板滤波器一般都直接安装在屏蔽机箱的金属面板上。由于直接安装在金属面板上,滤波器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完全隔离,接地良好,电缆上的干扰在机箱端口上被滤除,因此滤波效果相当理想。缺点是必须在设计初期考虑安装所需的配合结构。

  本文来自: 赛微电子网-电子工程师社区 原文地址:http://www.srvee.com/analog/apply/jdjsbtfsxlbqzldjczs_65553.html

网友:
抢个沙发!虽然都知道了,但还是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