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99se update PCB时显示一个错误,一条线不能连接

楼主(2012-01-12):
protell99se update PCB时显示一个错误,一条线不能连接
各位:小弟刚刚接触PCB不久,又一个问题请教。
protell99se update PCB时显示一个错误,两个器件之间有一条线不能连接,我实在找不到错误的原因所以忽略,但是实际的PCB上这条线是可以连接上的,请问这是为啥?是否会对最终PCB有影响?
谢谢啊
原因
update
faint
影响

网友A:
一定会有影响,你手动连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