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8962,UDP同时接收、发送数据,UDP接收会丢包,请问下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创建了一个UDP socket,来实现对数据的收发。

我用PC机周期性地通过UDP给lm3s8962发数据,lm3s8962处理完后,再通过UDP发送给PC机。

无论PC机的周期设为多大,发现lm3s8962只能收到一半pc机发送的数据。

假如我分别创建两个UDP socket,一个用于UDP数据接收,一个用于UDP数据发送。接收和发送都正常。

请问下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先谢过了。

代码如下:

void UDPNetInit(void)
{
     struct ip_addr ipaddr1;
     IP4_ADDR(&ipaddr1,192,168,0,125);
    //
    // Start listening for incoming TFTP requests.
    //
    UDPpcb = udp_new();
    udp_recv(UDPpcb, UDPDataRecv, NULL);
    udp_bind(UDPpcb,IP_ADDR_ANY,UDPPRO_PORT);   /* 绑定本地IP地址 */
    udp_connect(UDPpcb,&ipaddr1,UDPPRO_PORT); /* 连接远程主机 */

}

UDPDataRecv函数用于UDP数据接收,在另外一个地方调用udp_send()作为UDP数据发送。

网友:
问题找到了,网络助手的数据流循环发送存在bug,换了一个调试助手就好了

网友:
顶一下

把你这个函数UDPDataRecv函数的代码发一下,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