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
通过485通信,串口调试助手能显示收到了数据,但内容显示不出来,但用超级终端内容就都能显示出来,为什么啊?

网友:
可能串口调试助手有问题。

网友:
哦,谢谢,我多下几个试试啊,嘿嘿

网友:
你发的是什么?把16进制显示勾上看看。

网友:
显示16进制正常,不过我又换了个调试助手,这回内容全能能显示出来了,顺便把这个好用的串口助手放上来,呵呵

丁丁串口调试工具3.2

网友:
有些串口监视软件不支持中文内容显示,只能用16进制显示,有的则不受影响。而有的可以直接发汉字,有的却不行,楼上给的那款就是只能单边使用汉字的,所以,我的办法往往是使用两套功能互补的串口监视软件。

网友:
为什么我的程序每次只显示一个数:例如发88,串口助手正常显示88;如果发12 34就会出错显示的很乱例如是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