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5438 datasheet 中的一段话,其中Each sector can be completely powered down to save leakage,

楼主:
however all data is lost.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ram可以分为4个区,是不不到时每个区都可以单独完全disable以防止内存泄露。

网友:
还是不明白,那句英文应该是说在某种情况下,所有数据会丢失,这个power down  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是不是是可以减少功耗的意思?每个扇区可以单独关闭以减少功耗,但是这个区的数据就会丢失,但是其它的没有power down的数据还是正常可以工作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防止内存泄露,关闭一些ram区,但这样做同时会带来该区的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