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像继电器一样响一声

楼主:
    做了一批设备,电源是220V直接供给开关电源的,开关电源部分用了一个贴片的绕线电感,

560uH的,上电的一霎拉电感响了一声,就像继电器一样,然后就不响了,电路也能正常工作,

不理解电感为什么会响。

    肯定是器件的问题,因为这一批只有这只电感有声音,其他良好,拆了测试电感两端是导通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电感饱和了吧?

用电感计算饱和电流没?

网友:
电感两端肯定是导通的了。有可能电感绕的松吧。没经验,个人猜想

网友:
电感绕线没有绕紧,切通流量过大,导致电磁效应造成松动部分弹跳,这个电感最好不要使用。

网友:
电感发声是常见的,线包或骨架的机械形变导致的,说明电感的参数不是很适当,应加大些规格。

网友:
没碰到,学习啦

:car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