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定时器

楼主(2012-01-12):
有关定时器
各位,我刚刚接触LM3S1138开发板,想用其计数功能.就象使用51的计数器功能一样对外部输入的脉冲信号进行递增计数,并且能够随机读取.实现这样的功能对应LM3S1138定时器的哪个运用功能呢?
定时器
计数
开发

网友A:
随机读取是指读取脉冲间隔么?
如果读取脉冲间隔两种方法:
1. 可以配置定时器为捕捉模式
2. 用一个GPIO上升沿/下降沿触发,然后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配合使用定时器(32位递减或者16位递减都可以)计数功能

楼主:
我是指随机读取计的脉冲个数,就象51的计数器功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