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串口接收外部传感器数据的问题

楼主:
我想写一个DS18B20程序,用uart接收,然后用CC2420发送数据,写了个DS18B20驱动程序,但是不知道不知道采集的温度函数怎么给UART的接收寄存器,不知道这段函数该写到uart的中断函数中 还是写到main函数中 如下:

驱动程序:

/读取DS18B20的温度值
float ReadDSTemp()
{
  //USIGN8 TH, TL;
  USIGN16 result;
  float t;

  //启动温度转换
  while(InitDS18B20() == 0);
  //InitDS18B20();
  WriteDS18B20(0xcc);//SKIP ROM
  WriteDS18B20(0x44);//CONVERT T
  _delay_us(8e5);

  //读取温度值
  while(InitDS18B20() == 0);
  //InitDS18B20();
  WriteDS18B20(0xcc);//SKIP ROM
  WriteDS18B20(0xbe);//READ SCRATCHPAD
  TL = ReadDS18B20();
  TH = ReadDS18B20();
  //TL = 0x90;
  //TH = 0xFC;
  if(TH & 0x80)
  {
    result = (TH << 8) | TL;
    result = ~result + 1;
    t = -((float)result * 0.0625);
  }
  else
  {
    result = (TH << 8) | TL;
    t = result * 0.0625;
  }
  return t;

uart的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 = US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 (void)
{
  Usart0_RxBuffer[16]=ReadDSTemp();???????这么写?
  Usart0_RxBuffer[ Usart_rxbuff_Count ] = U1RXBUF;

  if(Usart_rxbuff_Count==0)
  {
    if( Usart0_RxBuffer[0] == 0x7E )
    {
      U1RCTL &= ~URXWIE;
      Usart_rxbuff_Count=1;
    }
    else
    {
      U1RCTL|=URXWIE;
    }
  }
  else
  {
    if(Usart0_RxBuffer[Usart_rxbuff_Count]==0x7E)
    {
      Len=pktDePack(Usart0_RxBuffer,Usart_rxbuff_Count);
      CC2420_WriteTxFIFO(Len+2, &Usart0_RxBuffer[0]);
      CC2420_Start_send();
      Usart_rxbuff_Count = 0;
      U1RCTL|=URXWIE;
    }
    else
    {
      Usart_rxbuff_Count++;
      if(Usart_rxbuff_Count>120)
      {
        Usart_rxbuff_Count=0;
        U1RCTL|=URXWIE;
      }
    }
  }
}

哪位高手指点下,小弟初学者比较急

网友:
uart接收用中断来做,每次接收一个byte,但是ds1820是9-12位的,那么需要用2个byte表示一个温度值。采集一个温度值如下: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n=0;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if(n==0)
{
  temp= UCA0RXBUF;                        // Display RX'ed charater
  temp<<8;
  n++;
}
 if(n==1)
 {
    temp|=UCA0RXBUF;
    n==0;
 }
}

如果要采集温度数组,在加一些条件语句就ok了

网友:
DS18B20可以使用UART接收吗?
DS18B20采样的是单线总线方式,读和写都是通过同一根线实现的,协议上读写时序要求也比较严格。而UART接收和发送使用的是两根线,一收一发的,即便你把这两根线通过一定方式弄到一块儿了,在时序上做也比较麻烦吧,UART的波特率是死的。即便这样能实现,比起用一根线通讯也麻烦多了。

网友:
DS18B20是单线通信的。不是UART。建议参考一下别人的代码

网友:
LZ注意下18b20的数据格式,本来并不是UART的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找不到别人的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我想错了。用普通IO更好,因为是双向通信的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我还不清楚430串口、SPI等这些外部功能怎么用,如果您有相关资料或者典型案例,麻烦发给小弟一份。wangqiushi@sia.cn  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是我误解了楼主的意思以为是从uart接收来自uart的温度数据,ds18b20是单数据线,可以通过msp430的i/o口模拟来做。应该有很多程序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过你说的挺好的,是我一时想错了。谢谢哈~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6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