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 3.3 奇怪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我遇到个很不理解的问题,我用AM117 3.3伏的做稳压,输入是3.6伏的锂电池,输入和输出都接了一个100UF的电容,为什么我测输出才2.7伏呢,不理解,我晕,请列各帮忙。:carnation:

网友:
一点儿也不怪,看看datasheet就明白了,压差太小了

网友:
好像还没有这么低压差的稳压器吧~~

网友:
压差太小,稳压器不能稳定工作

网友:
好像有这么低的大概是100mv的稳压,但是会影响驱动能力的!

网友:
一楼正解,ams1117虽然是LDO芯片,但是输出纹波指标相对较高,好像是+/-0.2%,还是要求1.2有的压差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我在网上找了下

低压差地我看好了HT7333 才170MV就是0.17V罗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S1117达到了1.2V,这也太大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压差太小了。。一般情况下都要满足1.5V以上的压差的。。
想把3.6变成3.3,直接穿进去一个二极管就行了,靠二极管的管压降就能降下来。。
但是要注意二极管的过流能力是否满足你的设计需求。

网友:
看下凌特的19XX的片子很多可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办法好,只要电流不大,真不成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要注意这个压差在多大的电流下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差太小了。。一般情况下都要满足1.5V以上的压差的。。
想把3.6变成3.3,直接穿进去一个二极管就行了,靠 ...

对对对,这个办法好~简单省事,而且很容易找到符合要求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