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的问题 msp430f2418

楼主:
Warning[408]: Only 16bit will be pushed to the stack. Use size specifier to avoid warn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UCOS_II\Port\Os_cpu_a.s43 216
用430F2418单片机 编辑UCOS_II 的时候出现 “Warning[408]: Only 16bit will be pushed to the stack. Use size specifier to avoid warning. “,该工程改为430F249编译时正常。2418与249的区别是:前者8K RAM,116K Flash,后者2K,60K Flash其他区别就是外围模块2418多些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没人回答吗???????????????

网友:
把push改为push.w即可。这是友善提醒,因为入栈出栈比较容易导致程序跑飞。只要push和pop配对使用,不理会它程序也是正常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