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机通讯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
{
  int ch;
scon=0xd0;
pcon=0x80;
th1=0xf4;
tl1=0xf4;
es=0;
tr1=1;
while(ri)
{
ch=sbuf;
  ri=0;
}
if(rb8== paritycheck(ch))这一句应该怎样理解,怎样编辑。很茫然,
{
//用户处理语句//
}
else
{
//错误处理语句//
}
}

网友:
 根据单词来理解,paritycheck(ch)就是奇偶校验咯,用来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有错。

(不知道什么是奇偶校验就百度吧)

网友:
多机通讯

先谢谢你,我现在做一个实验,就是6块单片机连接在一起,用串口通讯,每一块单片机都有一个拨码开关,4位,每一位从机都有位置传感器,主机要反应每一块从机的状态,我已经想了一个星期了,头多想破了,还是搞不出来。我已经做了无数次实验,都没有成功,灰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你,我现在做一个实验,就是6块单片机连接在一起,用串口通讯,每一块单片机都有一个拨码开关,4位,每一位从机都有位置传感器,主机要反应每一块从机的状态,我已经想了一个星期了,头多想破了,还是搞不出来 ...

不懂位置传感器,路过····

反应每一块从机的状态?指拨码开关的状态?

网友:
我没明白你用的拨码开关是做什么用的,你说的“6块单片机连接在一起,用串口通讯”是靠拨码开关让他们分别通信的吗?还是用硬件组网的方式(比如说是485组网)进行互连通信?而拨码开关是其它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是用拨码开关设置不同的硬件地址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要楼主来解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个单片机,自定义一个唯一的 地址

网友:
这个也就要用编码开关设定从机硬件地址,然后主机轮询从机

网友:
六块单片机。。。肯定有个主机吧!!用485通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