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laze的FPU貌似开启了,但是计算浮点的时候还是溢 ...

楼主(2012-01-14):
microblaze的FPU貌似开启了,但是计算浮点的时候还是溢出
起初我以为是log函数,没有包含在math。h头文件里面,但是我果断换了一个计算平方根的函数,照样程序溢出,(13.1的ise)。
查看microblaze的属性,发现FPU选择的是 extern,basic我也试过没用,一样溢出。
求大神指点
计算
平方根
程序

楼主:
再来看一段程序。
#include "math.h"
#include "float.h"
void ta()
{
double c=144;
double z=sqrt(144);
}
int main()
{
ta();
}
这样是没问题的,然后我把144改成变量c;
#include "math.h"
#include "float.h"
void ta()
{
double c=144;
double z=sqrt(c);
}
int main()
{
ta();
}
程序直接导致堆栈溢出,关于c变量的类型,我从int改到 float、double都没用

楼主:
有木有大神 啊,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