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arning[Pe069]: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truncation的问题

楼主:
调试程序碰到一个问题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LED, LED^GPIOPinRead(GPIO_PORTB_BASE,LED))这个正常,如果换成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LED, ~LED)就会出现Warning[Pe069]: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truncation,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对一个带符号整形取反的操作是不对的.

而且你这里只是想改变PORTB的LED引脚,你这样做会改变其它引脚电平。通常用或+与或者异或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