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调试时 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
设计的MSP430单片机板,原理等都没有问题,调试时,5块中仅调好了1块,人品有点低啊,很受打击--- ---

4块遇到的问题都很奇怪:
例如,4块中的2块,设置了8路AD,前面7路正常,但是第8路转换出来ADC12MEM7的数据始终偏小。换过主芯片几块,问题依旧;
其中一块,串口485始终通不了,问题如下:正常板485与MSP430通信管脚电压分别为3.3V、3.3V,但问题板的为3.3V,0.76V;
另外一块,不接传感器,MSP430正常跑动,接上传感器,MSP430程序停止。

芯片、器件都换过,解决不了。最后只能猜测是电路板内部互感电压神马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莫名其妙情况?望大神指教?

网友:
元器件焊接问题或者质量问题吧?有一块儿好的说明PCB不应该有说明大问题,你的板子上也没有多少高频大电流的信号吧,干扰造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年好!
没有高频大电流信号!
元器件焊接或质量问题,具体是什么意思?相关元器件我都有换过的。这样的问题很纠结!

网友:
元器件焊接问题就是说焊接的技术不好,有桥接现象,当然这种桥接应该很小,不是直接的短路,或者两个管脚直接有电阻率较低的物质。元器件质量问题就是说器件不好呗,可能这一批都有问题,所以换了又可能也查不出来。你说的板子上互感电压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应该会很小吧,我没遇到过,包括刚开始做板子的时候,互感一般在有耦合的情况下才会传过去!

网友:
485问题的已经解决了,应该是桥接方面的问题,用洗板水清洗了一遍就好了;
接传感器问题也解决了,是DCDC电源模块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之前都没有怀疑过它;
AD不对的两块已经被拆了,估计也是桥接方面的问题!
多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