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用ADC10实现按键设计

楼主:
有没有人用ADC10实现按键检测的可行性方案,该怎样实现,为了节省430  IO口,希望大家共同探讨下~~~

网友:
采电压值区分是哪个按键

网友:
这样子做只能分辨按下了多少个按键,做成T型网络的形式倒是可以区分按下的键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下面的阻值不一样,按下每个键得到的电压也不同,是可以区分按下哪个键的,只是我现在对ADC设计不熟悉,电压值都出不来,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网上找的。

AD按键玩玩可以,做产品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用A/D检测按键,做产品不稳定,不过可以尝试一下,做按键一般矩阵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清楚下面的电阻值,shower.xu给的电路可以试下,肯定可以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的。
AD按键玩玩可以,做产品不稳定。

这种方案是不是可能有个可能的缺点?就是按键有老化后的接触电阻的时候会导致按键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案是不是可能有个可能的缺点?就是按键有老化后的接触电阻的时候会导致按键错位?

对,还有电压不稳,酸性货潮湿环境时阻值变化等等影响。
对电阻精度要求也高,另外由于电阻值不同,生产容易错焊加大难度。

网友:
这种方式肯定是可以的,按键不是太太多的话应该也算稳定,STC的资料上都推荐了一下这种按键方式。但电阻应该用精度稍高点儿了。
楼主的这个方式比5楼得好处是楼主的可以检测两个按键同时按下,5楼的好像不行吧

网友:
现在正在弄程序哈,做好后和大家分享哈~~~~~谁有参考程序可发下参考下~~~先谢谢啦,主要是ADC10转换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