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团的EK-LM3S811-ND板子

楼主:
用的是IAR EW for ARM 6.30,驱动是光盘上的,不能下载和debug,难道只能用CSS或者keil?

网友A:
在coocox.org上找到一个iar的插件,不知道因为我是win7还是别的原因,反正是不成功,传上来,有需要的自己可以尝试一下。

在coocox.org上有使用方法,debuger选RDI,然后挂上CoRDI.dll。在菜单栏RDI菜单里选上类型就ok。前面的步骤和keil的一样

先换了固件,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oocox.org上找到一个iar的插件,不知道因为我是win7还是别的原因,反正是不成功,传上来,有需要的自己可以尝试一下。在coocox.org上有使用方法,debuger选RDI,然后挂上CoRDI.dll。在菜单栏RDI菜单里选上类型就o ...

楼主神速,谢谢分享。

网友:
用MDK就用MDK呗,德国货,怎么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是不会用,习惯了不太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不会用,习惯了不太好改。

呵呵,就像我们习惯了Keil C51,于是乎,见到MDK就有种亲切感。

网友:
我和大卫观点一样,IAR少什么东东,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望楼主试试MDK,所有东东全集成,且更新飞快,现在支持M4了听说,再有也支持新唐最新的MINI51,好用才是硬道理。请楼主试试。:carn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望楼主试试MDK,所有东东全集成,且更新飞快,现在支持M4了听说,再有也支持新唐最新的MINI51,好用才是硬道理。请楼主试试。:carnation:

已经换过去了,学习中。生命不熄,学习不止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