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找错!

楼主:
#include
char count,a,b,c=0x7e;
intial_timer0();

main()
{
  a=0x80;
  b=0x01;
  intial_timer0();
   while(1)
    {
      P0=c;
    }
}

intial_timer0()
{
   TMOD=0x01;
   TH0=-5000>>8;
   TL0=-5000;
   EA=1;     //中断控制,CPU开放中断。当EA=0时,则屏蔽所有的中断申请。
   ET0=1;    //定时器/计时器0允许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50)
    {
      count=0;
      c=~(a+b);
      a=a>>1;
      a=a&0x7f;
      b=b<<1;
      if(a==0x01)
       {
         a=0x80;
         b=0x01;
       }
    }
  TH0=-5000>>8;
  TL0=-5000;
}

网友:
说这程序想干嘛
出了什么问题。
警告错误信息全给我贴上来!!

还感叹号.....

网友:
如果这是全部的程序,那么请问包含的头文件是什么。能不出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那个问题。
代码直接贴上来,因为那玩意是 尖括号,估计被当成 html了,没了。

他没用 引用代码 那个 附件

网友:
8个发光二极管由外向内点亮。

#include<reg51.h>
char count,a,b,c=0x7e;
intial_timer0();

main()
{
  a=0x80;
  b=0x01;
  intial_timer0();
   while(1)
    {
      P0=c;
    }
}

intial_timer0()
{
   TMOD=0x01;
   TH0=-5000>>8;
   TL0=-5000;
   EA=1;     //中断控制,CPU开放中断。当EA=0时,则屏蔽所有的中断申请。
   ET0=1;    //定时器/计时器0允许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50)
    {
      count=0;
      c=~(a+b);
      a=a>>1;
      a=a&0x7f;
      b=b<<1;
      if(a==0x01)
       {
         a=0x80;
         b=0x01;
       }
    }
  TH0=-5000>>8;
  TL0=-5000;
}

网友:
知道了咋回事了
在main最后加一句return 0;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