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最近使用一款芯片,然后我调用math。h文件里面的函数来计算,
比如 使用了 sin,
然后  sin(144/360)是可以的,然后如果我拆开来,c=144/360,sin(c),直接报错,
相类似的,我还尝试了 sqrt、log 等函数,都是这种情况。
开始我以为是堆栈太小的问题,但是如果添加一句,float a[255],但是也没导致堆栈溢出。这说明,我的堆栈至少有1K的容量,但是为什么又会出现这种问题,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使用一款芯片,然后我调用math。h文件里面的函数来计算,比如 使用了 sin,然后 sin(144/360)是可以的,然后如果我拆开来,c=144/360,sin(c),直接报错,相类似的,我还尝试了 sqrt、log 等函数,都 ...

是不是数据类型的错误?

楼主:
比如说sqrt,sqrt(10),然后我用int c=10,然后调用sqrt(c)。照样溢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sqrt,sqrt(10),然后我用int c=10,然后调用sqrt(c)。照样溢出

定义成float或double c=10.0也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查了百度
sin的形参应是 double 型

网友:
错误代码贴上来

网友:
恩,一定是数据类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