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寻求一些经典的cp好的51程序,用c语言编的。

楼主:
不是因为有什么具体问题,只是现在初学写程序的时候思路打不开,而且有时候会写出冗长的程序,本来几行能搞定却写几十行。所以我想看一些优秀的程序从中吸取经验,我感觉多看看别人的程序应该有启发吧……另外原理图也行。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嘛。都是有一个过程的。C语言就是多用函数,互相调用,把每个功能做成一个函数,设置输入输出参数,多次用到的时候多次调用就行了,不用一次一次的重复了。也就是所谓的模块化编程。具体的东西我手里没有,百度上搜一下,有选择的学习一下,还有辛昕版主现在对编程研究的不错,可以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