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e驱动18B20

楼主:
#define ONEWIRE_DQ 27  //OneWire 引脚

int OneWire_Reset(int);
int OneWire_ReadByte(int, int);
int OneWire_ReadBit(int, int);
void OneWire_WriteByte(int, int);
void OneWire_WriteBit(int, int);

int OneWire_DS18B20_ConvertTemperature(int);
float OneWire_DS18B20_ReadTemperature(int);
int OneWire_DS18B20_ReadPower(int);

void setup(){
  Serial1.begin(9600);
pinMode(ONEWIRE_DQ,OUTPUT_OPEN_DRAIN);
}

void loop(){

float Celsius;//摄氏度
float Fahrenheit;//华氏度

if (OneWire_DS18B20_ConvertTemperature(ONEWIRE_DQ) == 1)
SerialUSB.println("Sensor Error");//报错

delay(1000); // Wait for temperature conversion to complete
Celsius = OneWire_DS18B20_ReadTemperature(ONEWIRE_DQ);
Fahrenheit = ((Celsius * 9) / 5) + 32;
SerialUSB.print("Celsius:");
SerialUSB.println(Celsius);
SerialUSB.print("Fahrenheit:");
SerialUSB.println(Fahrenheit);
}

//////////////////驱动库

int OneWire_Reset(int pin_DQ)
/********************************************************************************/
/* Issue a OneWire Reset Pulse */
/********************************************************************************/
{
int result = 1;

pinMode(pin_DQ, OUTPUT_OPEN_DRAIN); // Set Data Direction to output
digitalWrite(pin_DQ, LOW); // Pull DQ data line low (+0v).
delayMicroseconds(480); // Hold low for a minimum of 480uSec

pinMode(pin_DQ, INPUT); // Set Data Direction to input, this releases the DQ data line
delayMicroseconds(60); // 4.7k pullup resistor on data line will take the bus high
// Wait for 60uSec, within 15 to 60uSec the DS1820 will
// pull DQ data line low

result = digitalRead(pin_DQ); // Read Data line, 0=DS18B20 found, 1=DS18B20 not found
delayMicroseconds(240); // Wait for 240usec to ensure 'presence' pulse is complete

return (result); // Return result
}

void OneWire_WriteByte(int pin_DQ, int data)
/********************************************************************************/
/* Write 1-wire data byte */
/********************************************************************************/
{
int loop;

for (loop = 0; loop < 8; loop++) // Loop to write each bit in the byte, LS-bit first
{
OneWire_WriteBit(pin_DQ, data & 0x01);
data >>= 1; // shift the data byte for the next bit
}
}

void OneWire_WriteBit(int pin_DQ, int bit)
/********************************************************************************/
/* Send a 1-wire write bit */
/********************************************************************************/
{
if (bit) // Write '1' bit
{
pinMode(pin_DQ, OUTPUT_OPEN_DRAIN); // drive DQ low to generate a time slot
digitalWrite(pin_DQ, LOW);
delayMicroseconds(5); // 5uSec.

pinMode(pin_DQ, INPUT); // release DQ. allow DQ to float high, generating a 'write 1' slot
delayMicroseconds(60); // 60usec. Wait for DS18B20 to finish sampling the 1 bit
}
else // Write '0' bit
{
pinMode(pin_DQ, OUTPUT_OPEN_DRAIN); // drive DQ low to generate a time slot
digitalWrite(pin_DQ, LOW);
delayMicroseconds(60); // 60uSec. hold bus low, generating a 'write 0' slot

pinMode(pin_DQ, INPUT); // release DQ

delayMicroseconds(10); // 10uSec recovery time
}

int OneWire_ReadByte(int pin_DQ)
/********************************************************************************/
/* Read 1-Wire data byte and return it */
/********************************************************************************/
{
int loop, result=0;

for (loop = 0; loop < 8; loop++)
{
result >>= 1; // shift the result to get it ready for the next bit

if (OneWire_ReadBit(pin_DQ)) // if result is one, then set MS bit
result |= 0x80;
}
return result;
}

int OneWire_ReadBit(int pin_DQ)
/********************************************************************************/
/* Read a bit from the 1-Wire bus and return it */
/********************************************************************************/
{
int result;

pinMode(pin_DQ, OUTPUT_OPEN_DRAIN); // drive DQ low
digitalWrite(pin_DQ, LOW);
delayMicroseconds(5); // 5uSec delay

pinMode(pin_DQ, INPUT); // release DQ to generate a 'Read' time slot
delayMicroseconds(5); // 5uSec. wait for read slot data to be valid

result = digitalRead(pin_DQ); // Sample the bus
delayMicroseconds(60); // 60uSec. complete the time slot

return (result);
}

int OneWire_TouchByte(int pin_DQ, int data)
/********************************************************************************/
/* Write a 1-Wire data byte and return the sampled result. */
/********************************************************************************/
{
int loop;
int result=0;

for (loop = 0; loop < 8; loop++)
{
result >>= 1; // shift the result to get it ready for the next bit

if (data & 0x01) // If sending a '1' then read a bit else write a '0'
{
if (OneWire_ReadBit(pin_DQ))
result |= 0x80;
}
else
OneWire_WriteBit(pin_DQ, 0);

data >>= 1; // shift the data byte for the next bit
}
return result;
}

void OneWire_Block(int pin_DQ, unsigned char *data, int data_len)
/********************************************************************************/
/* Write a block of 1-Wire data bytes and return the sampled result in the same */
/* buffer. */
/********************************************************************************/
{
int loop;

for (loop = 0; loop < data_len; loop++)
{
data[loop] = OneWire_TouchByte(pin_DQ, data[loop]);
}
}

int OneWire_DS18B20_ConvertTemperature(int pin_DQ)
/********************************************************************************/
/* Instruct device to convert temperature. */
/********************************************************************************/
{
int error;

error = OneWire_Reset(pin_DQ); // Perform Master Reset of OneWire Bus
OneWire_WriteByte(pin_DQ, 0xCC); // skip ROM
OneWire_WriteByte(pin_DQ, 0x44); // convert temperature
OneWire_Reset(pin_DQ); // Perform Master Reset of OneWire Bus
return(error);
}

float OneWire_DS18B20_ReadTemperature(int pin_DQ)
/********************************************************************************/
/* Obtain a celsius temperature value from a DS18B20 device. */
/********************************************************************************/
{
unsigned char get[10];
int x;
long temp;
float ftemp;

OneWire_WriteByte(pin_DQ, 0xCC); // skip ROM
OneWire_WriteByte(pin_DQ, 0xBE); // read scratch pad
for (x=0; x<9; x++) // read 9 bytes from scratchpad
{
get[x]=OneWire_ReadByte(pin_DQ);
}
temp = get[1]; // Get MSB of Scratchpad
temp = temp << 8; // Shift the MSB left 8 bits
temp = (temp | get[0]); // Get LSB of Scratchpad
if (get[1] >= 0x80) // Check if MSB indicates negative temperature
temp = 0xffff0000 | temp; // Set first 2 bytes of long data type to reflect 2s compliment negative value
}
ftemp = temp;

return (ftemp/16);
}

int OneWire_DS18B20_ReadPower(int pin_DQ)
/********************************************************************************/
/* Determine Power Mode */
/********************************************************************************/
{
int x;

OneWire_WriteByte(pin_DQ, 0xCC); // skip ROM
OneWire_WriteByte(pin_DQ, 0xB4); // read scratch pad
x = OneWire_ReadBit(pin_DQ);

return (x);
}

网友:
求指教。
这里说的maple是指什么?
是百度里说的那款 数学处理软件,还是什么呢?
为啥另一个帖子把它和anduiro放在一起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东西用maple 这个名字

这里的maple当然是指的arduino兼容的那个maple开发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