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2231做个温度计采集到的值怎么转换成温度

楼主:
如题

网友:
user guider 第555页有明确解释温度与采样值的关系。

网友:
国内有G2231带校准数据的么?
前段时间看到国外的有些G2231带校准数据的,那么计算可能是这样的

不过国内的至少前一段时间以前的G2231可能没有带校准数据吧,那么只有根据
VSensor,typ = TCSensor (273 + T [°C] ) + VOffset,sensor [mV]
或者
VSensor,typ = TCSensor T [°C] + VSensor(TA = 0°C) [mV]

典型的无校准的用公式
VTEMP=0.00355(TEMPC)+0.986
由这个公式我们就可以推导得到摄氏或华氏温度值的计算公式(以基准参考电压1.5V为例):
摄氏:(ADCTemp-673.109)*422.535/1024 (1023?,有效位取舍根据自己需要,因为本来就是10位AD,在整个温度范围内,精度本来就很低,所以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效位。)
华氏的公式在LaunchPad官方板载Demo程序里有:(ADCTemp-630)*761/1024
一般即使G2231没有片内校准数据,如果确实需要的话,也可以自己校准,实际上就是校准0.986这个值,当然在单片机里具体计算方法可根据具体应用了,例如一般不要用小数计算的嘛。具体的推导和单片机内校准的方式就不一一罗嗦了,简单数学,我也懒。
我以前曾经改编过官方的demo,里面有错误或者不恰当之处,以后也懒得多改,不过可以参考娱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0558-1-1.html

收到过eeworld的礼品,所以回答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小弟长知识了

网友:
在datasheet上也发现了,还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