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
大家好,请问这是什么元件啊?有啥作用呢?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块电源的板子吧?有可能是个整流桥,不过没讲过这个样子的。发一张板子的全图看看,说一下板子的功能!

网友:
可能是整流桥吧?
那个元件的左边,有两个安规电容,一个共模电感。

网友:
不是整流的,应该在AC这边吧,是防雷的器件 和压敏电阻一个作用。左边是f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