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swupdate 两次升级

楼主:
第一次,空片,升级成功;
第二次,用swupdate触发bootloader,升级成功;
以后就失败了!
是何原因?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空片,升级成功;第二次,用swupdate触发bootloader,升级成功;以后就失败了!是何原因?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我之前试过类似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按键触发Bootloader,第一次升级成功,是因为烧了Bootloader之后,没有用户程序,即便没有按键触发,也会直接进入Bootloader烧写。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569&page=3&fromuid=194149#pid1186054

网友:
回复 楼主:

采用的是哪颗?
用的是 ROM 中 Bootloader 升级吗?
是用串口升级吗?

网友:
片子是9B92,用按键可以触发升级的,但是用swupdate就不可以了

网友:
swupdate文件在哪里?能给提供以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