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电子秤模块能测量: 0.015mV ~ 2.5V 表达 20000个单位的传感器?

楼主:
大家好! 新年好!

我是做软件开发的, 不会设计电路, 想做个试验产品, 所以要找现有的模块产品, 觉得电子称模块适合我的要求.

因为电子称的AD精度高, 而且稳定.

我有种电压传感器(非电子称用途), 0.015mV ~ 2.5V 表达 20000个单位.
我想为了以后的兼容性, AD必须是16位的. 读数能稳定.
对外输出SPI 或者 485信号都可以. (我不需要显示模块, 我的上位机是ARM11).

请问你们有现成的模块卖吗?
有的话, 请联系我, QQ 378619801@qq.com

谢谢大家!

网友:
差分还是单端信号?
电子秤的adc大多是差分信号的也就是两根线的差值为信号但是两根线的电压平均值要在正电源和地电平的中间。

对你来说应该是一般的高精度单端输入16位的adc就行了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有spi接口的16位单端输入adc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哈哈,做这么个高难度的东东,把难题推给模块了啊

网友:
哪有这么简单啊。楼主想的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