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和ATmega16所能允许的纹波系数最大是多少?

楼主:
我查了芯片资料,上面好像没有纹波系数的内容。

网友:
没有就是没有呗,芯片都有一个供电范围,只要电源的电压不超过这个范围就能用呗

网友:
只要符合逻辑门限且不会导致片内电压监视器动作就准许有较大的波动,但可能导致工作不可靠,这是因为时钟电路对电源较敏感的缘故,一旦时钟不稳定,MCU的运行就可能出问题。

网友:
直流电源电路中滤波电容是根据单片机纹波系数来选取吗?

直流电源电路给单片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