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IO好像悲剧了。这种薄膜按键有谁调过?

楼主:
 设置4个输入 ,4个输出。PxIN一直是0x00。

现在有个问题:

               如果       PxDIR=0xF0;  //高四位输出,低四位输入

                            //现在拿4根导线将Px.0--Px.3与Px.4--Px.7分别连接

                          //Px.0-->Px.4

                         //Px.1-->Px.5

                        //Px.2-->Px.6

                       //Px.3-->Px.7

                       PxOUT=0xF0;//高四位输出高电平

               那么 PxIN=?

=========================================================

问题解决。这种键盘注意上拉,否则PxIN不稳定哦。

网友:
4x4矩阵,这种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这种就8个口。以前做实验时用的4*4还有VCC和GND共10个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4个输入 ,4个输出。PxIN一直是0x00。 现在有个问题:               如果       PxD ...

读进来的时候,无须考虑作为输出的高四位,只考虑作为输入的低四位的电平状态(PxIN & 0x0f)。

一般来说,要获取具体按下了哪几个键,应使用逐行扫描。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6902&page=1&fromuid=194149#pid1192623

另外,还要考虑IO特性,比如上下拉、悬空、初始状态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这种就8个口。以前做实验时用的4*4还有VCC和GND共10个口。

这个是典型的4*4的矩阵键盘,我用Atmega16调试过是可行的,这种矩阵键盘比平时学习板用到的微动开关做成的4*4矩阵键盘手感要好一点,后面还带有贴纸,用于固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4*4的矩阵键盘,四个输出为高,四个为输入,只要扫描8个I/O状态就可以知道哪个按键被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4*4的矩阵键盘,我用Atmega16调试过是可行的,这种矩阵键盘比平时学习板用到的微动开关做成的4*4矩阵键盘手感要好一点,后面还带有贴纸,用于固定。

源码如下: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3691&page=1&fromuid=194149#pid1177770

网友:
把板子寄来。我给你调这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谢谢你的帮助。

矩阵键盘我以前调过。应该是IO的问题。我用的是F149,好像是没上拉。应该怎么初始化呢?

我横4个,列4个是分别接P2的。

先做如下端口初始化:
        P2DIR=0xF0;
              P2OUT=0xF0;
如图:如果1键按下,那P2.0应该是高电平,可是用万用表量是0.4v。
      寄存器中P2IN也是0x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这我了解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用了,您太热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帮助。 矩阵键盘我以前调过。应该是IO的问题。我用的是F149,好像是没上拉。应该怎么初始化呢? 我横4个,列4个是分别接P2的。 先做如下端口初始化: P2DIR=0xF0; P2OU ...

没有上拉的话,可以考虑外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430没问题,我有问题。居然IAR里忘记设置。昨天弄晚了早上起来晕的忘了。谢谢Lee!

网友:
这种东西挺好用的,里面就是一个开关,就像9楼画的那样,读取键值的话采用线翻转法比较合适,反正我觉得是这样,比扫描简单一些。具体资料自己找吧

网友:
david说得好,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IO口。

网友:
IO口要配置成弱上拉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E:

47k排阻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方法知道,就是IO上拉下拉要注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