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下,关于浮点数 存储格式的问题

楼主:
在 memset 那个贴子里,圈哥给俺出了个题目。虽然还没解决 整型 ,但是,还是想研究一下 浮点数是怎么个存储格式。

看了看 几个资料,说起来,基本都是这样一个存储格式:
最高位为 符号位,中间几个位为 指数,再余下的位为 底数。

这里有一段资料,我纯引用:
浮点型变量在计算机内存中占用4字节(Byte),即32-bit。遵循IEEE-754格式标准。
一个浮点数由2部分组成:底数m 和 指数e。
±mantissa × 2exponent
(注意,公式中的mantissa 和 exponent使用二进制表示)
底数部分 使用2进制数来表示此浮点数的实际值。
指数部分 占用8-bit的二进制数,可表示数值范围为0-255。 但是指数应可正可负,所以IEEE规定,此处算出的次方须减去127才是真正的指数。所以float的指数可从 -126到128.
底数部分实际是占用24-bit的一个值,由于其最高位始终为 1 ,所以最高位省去不存储,在存储中只有23-bit。
到目前为止, 底数部分 23位 加上指数部分 8位 使用了31位。那么前面说过,float是占用4个字节即32-bit,那么还有一位是干嘛用的呢? 还有一位,其实就是4字节中的最高位,用来指示浮点数的正负,当最高位是1时,为负数,最高位是0时,为正数。
浮点数据就是按下表的格式存储在4个字节中:
Address+0 Address+1 Address+2 Address+3
Contents SEEE EEEE EMMM MMMM MMMM MMMM MMMM MMMM S: 表示浮点数正负,1为负数,0为正数
E: 指数加上127后的值的二进制数
M: 24-bit的底数(只存储23-bit)
主意:这里有个特例,浮点数 为0时,指数和底数都为0,但此前的公式不成立。因为2的0次方为1,所以,0是个特例。当然,这个特例也不用认为去干扰,编译器会自动去识别。

通过上面的格式,我们下面举例看下-12.5在计算机中存储的具体数据:
Address+0 Address+1 Address+2 Address+3
Contents 0xC1 0x48 0x00 0x00 接下来我们验证下上面的数据表示的到底是不是-12.5,从而也看下它的转换过程。
由于浮点数不是以直接格式存储,他有几部分组成,所以要转换浮点数,首先要把各部分的值分离出来。
Address+0 Address+1 Address+2 Address+3
格式 SEEEEEEE EMMMMMMM MMMMMMMM MMMMMMMM
二进制 11000001 01001000 00000000 00000000
16进制 C1 48 00 00
可见:
S: 为1,是个负数。
E:为 10000010 转为10进制为130,130-127=3,即实际指数部分为3.
M:为 10010000000000000000000。 这里,在底数左边省略存储了一个1,使用 实际底数表示为 1.10010000000000000000000
到此,我们吧三个部分的值都拎出来了,现在,我们通过指数部分E的值来调整底数部分M的值。调整方法为:如果指数E为负数,底数的小数点向左移,如果指数E为正数,底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小数点移动的位数由指数E的绝对值决定。
这里,E为正3,使用向右移3为即得:
1100.10000000000000000000
至次,这个结果就是12.5的二进制浮点数,将他换算成10进制数就看到12.5了,如何转换,看下面:
小数点左边的1100 表示为 (1 × 23) + (1 × 22) + (0 × 21) + (0 × 20), 其结果为 12 。
小数点右边的 .100… 表示为 (1 × 2-1) + (0 × 2-2) + (0 × 2-3) + ... ,其结果为.5 。
以上二值的和为12.5, 由于S 为1,使用为负数,即-12.5 。
所以,16进制 0XC1480000 是浮点数 -12.5 。

上面是如何将计算机存储中的二进制数如何转换成实际浮点数,下面看下如何将一浮点数装换成计算机存储格式中的二进制数。
举例将17.625换算成 float型。
首先,将17.625换算成二进制位:10001.101 ( 0.625 = 0.5+0.125, 0.5即 1/2, 0.125即 1/8 如果不会将小数部分转换成二进制,请参考其他书籍。) 再将 10001.101 向右移,直到小数点前只剩一位 成了 1.0001101 x 2的4次方(因为右移了4位)。此时 我们的底数M和指数E就出来了:
底数部分M,因为小数点前必为1,所以IEEE规定只记录小数点后的就好,所以此处底数为 0001101 。
指数部分E,实际为4,但须加上127,固为131,即二进制数 10000011
符号部分S,由于是正数,所以S为0.
综上所述,17.625的 float 存储格式就是:
0 10000011 00011010000000000000000
转换成16进制:0x41 8D 00 00
所以,一看,还是占用了4个字节。

但是,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感觉很是奇怪。
以下是代码:
  1.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float a = 17.625;
    printf("%x\n",a);
    return 0;
    }

结果却是  0。

网友:
但是,如果我输入的是 17.626
也就是说,不能完全转换成二进制数,有截断。
就会有一个8位十六进制数。

比如说,17.626 输出的结果是:
8000 0000H

网友:
浮点数都是有截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截断啊。
当总不能截断截到原来的部分都丢了,只保存了被截断的部分吧?

网友:
我觉得辛昕的写法有问题,辛昕是想知道浮点数在机器里存的时候究竟是个啥东东,

我觉得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用联合,把一个浮点数和一个长整或字符串联系在一起,

 一个是用强制类型转换比如

 #include

 int main(void)

 {

float a = 17.625;

ungined char *p=(ungined char *) &a;

printf(\"%x%x%x%x\n\",*p,*(p+1),*(p+2),*(p+3)); return 0;

 }

至于

printf(\"%x\n\",a);

本身就不规范.很难说会编译成什么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圈哥,只是此前从来不知道这个事情。
想不明白的是%x不是按照十六进制格式输出么,怎么就不行呢。
在gcc下测试了一下,结果是 008d41 顺带证明了我的笔记本是小端的。
为了保证格式,我比较喜欢用 %02x

输出就是 00008d41啦

PS:
我傻掉了。
这个格式恰好是 大端 的,不是什么小端,,谁让我总是反过来写......

网友:
一顺小小整理了一下 float和double的存储格式

float是单精度浮点数,存储格式为32位。
其中
最高位 符号位 0正1负
后8位为指数位:范围 -128~127,所以算出来的指数要加上127.

再往后,是底数,底数是从小数点后开始计算,也就是说舍弃第一个1.

对于双精度 的double型,也是类似的。相应的数字是

64位 存储格式
指数11位,所以要加1023,因为范围是-1024~1023
底数是52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至于
printf(\"%x\n\",a);
本身就不规范.很难说会编译成什么结果

嗯,理解了,%x这玩意,只是整数输出格式控制符。

另外,它跟我想的也不太一样。
我原以为它可以按我所需要,输出我要输出的这快区域的原始十六进制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