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3S811-ND改用JLINK仿真,用JLINK解锁LM3S811

楼主:
感谢EEWORD,抢到一个EK-LM3S811-ND,板载的仿真器实在是不方便,COLINK的稳定性和兼容性都有待改进,拿以前的DIYOBJLINKV7,查资料知道SWD接口跟接出的JTAG接口可以引脚兼容,接法如下:

板载JTAG接口                         SWD接口

+3.3V---------------------------VCC(JLINK 1脚)

TMS-----------------------------SWDIO(JLINK 7脚)

TCK-----------------------------SWDCLK(JLINK 9脚)

NRST---------------------------RST(JLINK 15脚)

GND-----------------------------GND(JLINK 3脚)

连接好后,打开J-Link Commander可以正常检测到芯片了,

下面就用IAR ARM新建一个工程,点个灯先,使用JLINK仿真,首先选择芯片

仿真器选择JLINK

接口选择SWD

其他保持默认即可,程序晚上再上来。

修改原因:修改标题。 [ 本帖最后由 wm20031015 于 2012-1-17 14:10 编辑 ]

网友:
楼主幸运啊。
我也想玩玩LM3S811,可是不会“抢购”,没有抢到。我玩ARM时主要工具是IAR+JLINK。
以后有机会也玩玩它

网友A:
悲剧了,JTAG被锁了,

网友:
这个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悲剧了,JTAG被锁了,

囧,不是吧,那么神速,就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说啥情况 ,请大家确定一下是不是被锁了。

如果确定被锁了,考虑到楼主有意深入研究,请与我(soso)或maylove通过站内短消息告知地址等,我们再给你补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说啥情况 ,请大家确定一下是不是被锁了。 如果确定被锁了,考虑到楼主有意深入研究,请与我(soso)或maylove通过站内短消息告知地址等,我们再给你补发一个。

eeworld真好,呵呵。

搜罗一下,楼主先试试看,不过,LM3Sxxx真的锁了的话,是解不了的。

利用J-LINK对Luminary LM3S

LM3S3739JTAG口锁定问题,怎么解锁?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54678

LM3S JTAG被锁解决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08521

如何正确解锁LM3S8962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29630

lm3s 引脚死锁原理及解决办法!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9488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LM3S811锁死?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90494

网友:
感谢SOSO、David Lee,参照上面的文章已经有所进展,把上面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现在JTAG已经可以检测到芯片了,因为没有擦除整个芯片,重新上电后又加载程序,还没有找到擦除整个芯片的方法,等解决问题了把整个历程整理一下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这,,送鲜花啦:carnation:

网友:
为了防止锁死,还是先学习帖子吧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ra=&page=1

网友A:
终于搞定了。说一下解锁历程:
首先就是用网上解锁LM3S的文件,发现不行,多次运行无果,

再用JLINK自带的解锁命令。

这里提示按下复位按键,不需要松开。操作完成也不一定就成功了,测试发现,多次运行可以识别到芯片了,重点:每次运行无果都需要重新上电。

到现在,虽然已经可以识别芯片了,但是还不能用IAR 或MDK来擦除芯片,需要自己清除FLASH里面的程序才行。

写了个批处理来,整个打包起来。胆子够大的或者已经被锁的网友可以试试。

再补上点灯的项目。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JLINK的TRST一定要连接到PB7,开始没有接,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搞定了。说一下解锁历程:首先就是用网上解锁LM3S的文件,发现不行,多次运行无果,79623   再用JLINK自带的解锁命令。   79629   这里提示按下复位按键,不需要松开。操作完成也不一定就成 ...

恭喜楼主,哈哈。

网友:
这个好东东

网友:
我的下午才收到,你们为嘛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搞定了。说一下解锁历程:首先就是用网上解锁LM3S的文件,发现不行,多次运行无果,79623   再用JLINK自带的解锁命令。   79629   这里提示按下复位按键,不需要松开。操作完成也不一定就成 ...

有其他人锁住吗?可以试试。

网友:
关注解锁的问题

关注解锁的问题

网友:
我擦,看楼主刚开始这么嗨,三楼直接被锁住了。。。。我笑喷了!

不过还是很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