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问题

楼主:
用51模拟PWM波,为什么去除for(i=0;i<5000;i++); 程序就有问题,还有在运行这句话的过程中,
定时器0应该也在运行,不会产生问题吗
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char count,ton;
void main()
{
int i;
TMOD=0x01;
TH0=(65535-88)/256;
TL0=(65535-88)%256;
EA=1;
ET0=1;
TF0=0;
TR0=1;
//ton=50 ;
while(1)
 {
        for(i=0;i<5000;i++);
 ton++;

 if(ton>=100)ton=0;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5-88)/256;
TL0=(65535-88)%256;
count++;
if(count>=100)count=0,led=0;
if(count==ton)led=1;
}

网友:
ton值的改变影响着PWM的占空比,for只是个延迟,为了使占空比变化比较慢

没延迟的话,占空比快速变化,波形就显得乱吧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我习惯在定时器中设置两个值,设一个标志,不同的时候进定时器中断后给定时器赋得值不一样,这样就实现了占空比的调节,想调节占空比的话在主程序里面改变一些给定时器赋值的变量就可以了。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
去除for(i=0;i<5000;i++);

程序逻辑没有问题,只是ton加得太快了,比pwm频率还高所以乱了。

很多51都带硬件pwm,建议你看看。

定时器靠硬件逻辑电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