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系列xosc与vbat引脚可否悬空。

楼主:
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lm3s6911不使用冬眠模块,这时32.768晶振也就是XOSC管脚和后背电池引脚(VBAT)直接悬空可以不?会有啥不良后果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可以不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最好是将 VBAT 和 XOSC0 接地,XOSC1 不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到,感谢回复。lm3s程序调整差不多了。准备画板。

网友B:
如下图,可以不接,如下图,不过最后按推荐的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可以不接,如下图,不过最后按推荐的做。
感谢提供资料。受教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后要多看datasheet,这个比问任何人都靠谱。

网友:
回头要好好学习学习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