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hile(1)循环的问题!!

楼主:
今天在编写1602程序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ch[8] = {0x53,0x54,0x43,0x38,0x39,0x43,0x35,0x32};

uchar i;

lcd_init();

 for(i = 0;i < 8;i++)

display_lcd(0x80+i,ch);

}

} while语句这么使用的时候,1602显示正常

但是

当void main()

{ uchar ch[8] = {0x53,0x54,0x43,0x38,0x39,0x43,0x35,0x32};

uchar i;

lcd_init();

for(i = 0;i < 8;i++)

display_lcd(0x80+i,ch);

 while(1);

} 此时,1602就不显示了数组的内容了。很奇怪!!

网友:
这个好理解

第一个while(1){}是有语句的即大括号里的语句,而第二个没有,当你还没看到显示是,已经在while(1);里死等了

网友:
while(1);程序会将一直停留在这句无限循环,不会再回到前面执行 [ 本帖最后由 孤獨の快樂 于 2012-1-17 14:28 编辑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第一条语句是把整个初始化都括里面了,1602才能显示啊!!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void main()
{
led0 = 0;
while(1);
}
这条语句是一直停留在while里了,而不是一直点亮led0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编写1602程序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ch[8] = {0x53,0x54,0x43,0x38,0x39,0x43,0x35,0x32}; uchar i; lcd_init();  for(i = 0;i < 8;i++) display ...

除了楼上说的while(1)的区别外,一般来说LCD1602是不用动态扫描的,写入字符显示后进入while(1);应该也是可以显示的。

楼主对1602的操作函数,也应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关显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但,为什么把初始化都放入while了,反而可以显示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void main() { led0 = 0; while(1); } 这条语句是一直停留在while里了,而不是一直点亮led0呗!!

led=0执行一次,输出就一直是0了,不用循环执行的

网友B:
按理说1602显示一次就会一直存在的,第二种写法也没啥问题才是

把lcd_init(); 和display_lcd();函数贴出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这条while语句有什么作用呢?不用它,led0是不是也一直等于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1602显示一次就会一直存在的,第二种写法也没啥问题才是把lcd_init(); 和display_lcd();函数贴出来吧

问题解决了,就是延时不够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条while语句有什么作用呢?不用它,led0是不是也一直等于0呢?

作用就是使程序停留在while(1);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延时不够呵呵。。

51写LCD需要延时吗?

难道不是通常的速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需要。当我加完延时后,真的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初始化,就是lcd_Init放到while外面,只保留刷新数值的那个for在里头就好了,试试。

很可能,这玩意是不带锁存的。所以要不断刷新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1602显示一次就会一直存在的,第二种写法也没啥问题才是 把lcd_init(); 和display_lcd();函数贴出来吧

网友D:
第1种循环体一直执行,数据一直在刷新,第2种执行一次,while(1)死循环了,数据不刷新,LCD不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1种循环体一直执行,数据一直在刷新,第2种执行一次,while(1)死循环了,数据不刷新,LCD不会亮的。

还有需要不断刷新的160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