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能消除误报的微动探测器

楼主:
介绍一种新型的能探测微震动、微晃动、微移动等多种微动特性的无源电子器件——微动传感器

最大特点:
一、 有连续实时探测功能。从传感器被“微动”开始,以连续脉宽为数十微秒至百毫秒的音频速度输出近电源幅值脉冲,且始终能跟随“微动”输出,及至“微动”消失而消失。因此,就能在应用中使得用入侵时间长短作为真伪判断条件成为现实,即触动时间长的可判为真实入侵信号,而时间短的则可忽略或作预警处理。从而改变了目前以探测信号的有无作为判断入侵条件,这就极大地减少了各种意外误报,同时又杜绝了漏报。这使得探测信号智能化处理更高一步,误报可控趋向零。
二、  有很高的灵敏度。由于该传感器能探测无声的微动,其特别灵敏度将令任何偷盗高手束手无策。任何偷盗几乎都是从悄悄行动开始,再经过一个动态时间过程才能结束。因此,探测动态时间的长短作为判断条件应该是最佳的选择。这也是只有高灵敏度才能够成为以输出信号长短作为判断真伪的另一个关键。
三、   有无可比拟的抗干扰能力。只要空气气流和声波气流达不到或撼动(包括共振)不了微动传感器及其连结物体,那么它对“动”以外各种声光磁电的“绝缘”将是天然的。
有需了解请跟贴

网友:
那这个东西除了作为 测振动,防盗用。
有没,或者说可能往 作为一个微小的声波采集头?

还有就是,这个东西价格是个什么行情?

网友:
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 有兴趣哦

网友:
应网友问题作些补充:

四、   其它:低电压、微功耗、耐冲击、长寿命、输出无须放大(是高阻抗输出)。价格低廉。
五、   主要参数:
a)
封装尺寸:9.2 x 8.3 x 8mm (不含引脚)
b)
适用电压:DC 2.0—12 V
c)
输出信号:脉冲       (脉宽为数十微秒至百毫秒)
d)
动频关系:非线性
e)
传感特性:冲击、振动、低频正弦,及运动变化作连续响应
f)
灵敏度: 20Hz时《0.01 g  (更高定量测试目前尚难做到,实用要求估量可用示波器予以判定)
g)
适用温度:—30—70  (采用金属外壳封装时允许在更高温度下工作)
六、   应用:取代和解决现有各种(振动)防盗报警中难以解决的误报问题。
解决现有红外微波防盗系统中存在易受制约和易被欺骗的缺陷,如与红外微波等技术互补,将大幅提升防盗系统的可靠性和报警可信度。
有可能解决家用地震报警间隔中获得逃生时间。
解决室外探测。
解决以人为中心的贴身箱包自动防盗防丢问题。
为创造各种新的探测报警装置提供可能。

注:该微动传感器基本结构为机械式,不能探测声音。已知目前批售为3.50元(现金)。

网友:
型号是WT-2  微动传感器,研制开发产品可免费提供样品。

联系帮助:13356716570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