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9, 防止程序跑偏,哪里喂狗程序

楼主:
F149, 防止程序跑偏,哪里喂狗?

开看门狗这样写对不对呢?

  WDTCTL=WDT_ARST_1000 ;         //定时1s
  IE1|=WDTIE;                                     //开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网友:
第一句就可以了,第二句没有意义。这个产生中断之后好像就复位了吧。

网友A:
喂狗可以在任何地方,但要考虑程序中两次喂狗间隔的时间不能超过看门狗的定时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主循环里重复WDTCTL=WDT_ARST_1000 代码就是喂狗,喂狗时间根据自己的系统情况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喂狗可以在任何地方,但要考虑程序中两次喂狗间隔的时间不能超过看门狗的定时时间。

这个

有没有什么类似于通用的一些指导原则呢?
我也想知道

例如,我就看到过说尽量不要在中断中喂狗,因为主程序死循环的时候中断常常很可能还是能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有没有什么类似于通用的一些指导原则呢?
我也想知道

例如,我就看到过说尽量不要在中断中喂狗,因为主程序死循环的时候中断常常很可能还是能执行

个人感觉有这个可能。主循环中喂狗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尽量不要在中断中喂狗。

网友:
不在中断里喂?主程序里哪里喂,一个主程序这么多分支,且每个分支也许还有延时等,要插入喂狗的地方岂不是很多?

网友:
运行小的程序在主程序里喂狗,如果程序比较大建议你关狗。不然程序就总复位。

网友:
第二句没有必要写

网友:
如果大程序看门狗不写,万一程序跑死了,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