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输出PWM波可以直接接直流电机吗?

楼主:
如题,让P10输出PWM波,然后直接接在直流电机一级,另一级接地,这样为什么直流电机不转?
一定需要外接电路吗?看网上的列子都接了外接电路

网友:
电流不够大,可使用驱动芯片或H桥

网友:
晕.单片机电流不够的.容易烧坏单片机

网友:
如果你不想用H桥那么复杂的话,可以使用一个功率三极管的驱动电路,就可以驱动一个小的直流电机。我以前做过的,还可以。

网友:
如果你不要改变转向,就不用H桥了,用一个三极管驱动就成

网友:
用继电器

网友:
IO口直接驱动。你是牛人你很强。

网友:
要加驱动电路,要是很小的电机就用三极管搭建开关电路把,可以网上搜搜狠多的。单片机输出那几十毫安的电流驱动能力有限啊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实验,用小功率的直流玩具马达+S8050就可以了

网友:
电流不够,单向转可以用三级管驱动,正反转用L29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