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R & PSRR

楼主:
为求取得最大不失真输出,最简差动放大器两臂的初始电位皆应居中,而静态电流则该小于 Icm 之半。

网友:
CMRR

当你这样驱动时,两个 Ic 是会一起增减的!

网友:
楼主的CMRR & PSRR,是啥意思啊??

网友:
正规差动,唯甲类放大电路可作,甲类放大需要偏置,对差动电路而言,偏置不亦共模乎,
若管子特性一致,Rc 亦相同,则 Ic 咋变,Uo 都是零,这本来是咱们所希望的,但除了平衡,还有动态,偏置失准,可供信息使用的空间就少了,这是 抑制共模 的另一层意义!

网友:
看这图,如果不加负载,则只会 Ue 动,Ic 是没法变的,一管固然,多管并联亦如是。

网友:
CMRR

当受到 拉灌 时,只有 Ic 会变,ΔIc 就是这拉灌 电流的全部。

网友:
CMRR

Ve 相等,则 Vo 也平衡,但共模的影响根本没有消失,只是转化成一种跟 电源扰动 类似的表现而矣。

网友:
PSRR

电源扰动造成 集极电位 的颠簸。

网友:
标题

当 T3 作调控制之用时,也是共模源。

网友:
再次强调,在这样的差动电路中,共模实际上一点都没被抑制,
PSRR 造成集极颠簸,CMRR 则令射极动荡,
两者皆不过藉元件的对称,把共模对输出的影响抵消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