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移植] DRAM内存 关于地址配置的问题

楼主:
以下问题请教各位,希望大家都可以指指点点。

【问题描述】
使用三星V210芯片的开发板,运行EBOOT+wince6.0是可以跑起来,用自己的做的板子下载后EBoot无法启动。

【开发板和自己板子内存差异】
硬件上将开发板上1G DDR2内存调整为512M,开发板上CPU的Memory Port1和Port2引脚都接出来了,我们自己的板子只引出了port2。

开发板接线方式如下:

自己做的板子接线方式如下:

【修改内容描述】
 改动了EBoot中image_cfg.h、image_cfg.inc中一些基地址以后编译生成的eboot.nb0,dwn.exe工具就下载到内存中后无法自动运行Eboot。代码中红色注释的地址代表修改后的用于512M内存,请问基地址哪里配置错了吗?如果不对麻烦各位给一个合理的地址供参考,谢谢。
PS:自己的板子不会有问题,因为在自己的板子上UBoot+Linux已经可以跑起来了。

  1. image_cfg.h
    // DRAM1 Base Address
    #define DRAM_BASE_PA_START (0x40000000) //改后0x50000000
    #define DRAM_BASE_CA_START (0x80000000)
    #define DRAM_BASE_UA_START (0xA0000000)

    #define DRAM_BASE_PA_LAST (0x48000000) //改后0x58000000
    #define DRAM_BASE_CA_LAST (0x88000000)
    #define DRAM_BASE_UA_LAST (0xA8000000)

    // Extra DRAM1 Base Address for V210
    #define DRAM_EXTRA_BASE_PA_START (0x48000000) //改后0x48000000
    #define DRAM_EXTRA_BASE_CA_START (0x99600000)
    #define DRAM_EXTRA_BASE_UA_START (0xB9600000)
    #define DRAM_EXTRA_SIZE (0x02000000)
    #define DRAM_EXTRA_BASE_UA_LAST (DRAM_EXTRA_BASE_UA_START + DRAM_EXTRA_SIZE)

    // DRAM0 Base Address
    #define DRAM0_BASE_PA_START (0x20000000) //改后0x40000000
    #define DRAM0_BASE_CA_START (0x88000000)
    #define DRAM0_BASE_UA_START (0xA8000000)

    #define DRAM0_BASE_PA_LAST (0x28000000) //改后0x48000000
    #define DRAM0_BASE_CA_LAST (0x90000000)
    #define DRAM0_BASE_UA_LAST (0xB0000000)

  1. oemaddrtab_cfg.inc
    ;------------------------------------------------------------------------------
    ; TABLE FORMAT
    ; cached address, physical address, size
    ;------------------------------------------------------------------------------
    g_oalAddressTable
    DCD DRAM_BASE_CA_START, DRAM_BASE_PA_START, 128 ; 512 MB DRAM
    DCD DRAM0_BASE_CA_START, DRAM0_BASE_PA_START, 128 ; 512 MB DRAM on DMC0 ;自己的板子上只有一片,此处不知道如何处理?

  1. image_cfg.inc
    ;------------------------------------------------------------------------
    ; ONEDRAM
    ;------------------------------------------------------------------------
    ONEDRAM_BASE_PA_START EQU (0x20000000) ;改后0x40000000
    ONEDRAM_BASE_CA_START EQU (0x88000000)
    ONEDRAM_BASE_UA_START EQU (0xA8000000)
    ;------------------------------------------------------------------------
    ; SDRAM
    ;------------------------------------------------------------------------DRAM0_BASE_PA_START EQU (0x20000000) ;改后0x40000000
    DRAM0_BASE_CA_START EQU (0x88000000)
    DRAM0_BASE_UA_START EQU (0xA8000000)
    DRAM0_SIZE EQU (0x08000000)
    ;---------------------------------------------------------------

网友:
这个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