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SE添加Altera库及简单的功能仿真

楼主:
一. 添加Altera库

1. 在Modelsim的安装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Modelsim\altera(大多数教程都这么安排,我也就这么做了,其实在任意目录都可以)。

2. 启动ModelsimSE,更改工作目录。File--->Change Directory。

3. 新建一个库。File--->New--->Library。

4. 在..\Modelsim\altera下建立一个新文件夹src,将..\Altera\11.0sp1\quartus\eda\sim_lib(即你的QuartusII安装目录)中的220model.v, altera_mf.v, altera_primitives.v, cycloneiii_atoms.v(如果你是其它器件,请拷贝对应的xxx_atoms.v)四个文件拷贝进去。

5. 编译库。菜单栏Compile--->Compile。

注意左上角红圈的位置,默认选择是work。请选择刚才新建的库名。

Compile............Done!!!

6. 重复2~5步,分别将220model.v,altera_mf.v,altera_primitives.v编译成库并添加到ModelsimSE中。

7. 未避免以后工作重复进行添加库,有两种办法。

7.1. 修改..\Modelsim\modelsim.ini文件(该文件默认是只读的)。在[Library]项下添加:

primitive = $MODEL_TECH/../altera/primitive
altera_mf = $MODEL_TECH/../altera/altera_mf
lpm = $MODEL_TECH/../altera/lpm
cycloneiii = $MODEL_TECH/../altera/cycloneiii

完成后如下图:

7.2.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右键Library栏里库名。选择Edit,修改Library Pathname到你的库地址。

8. 添加修改Altera库完成

二. 简单的PLL仿真

1. 先在QuartusII里建立一个工程。

这里我用的是EP3C25F324C6。选择你对应的型号即可。

2. 使用MegaWizard生成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