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按键去抖

楼主:
    按键检测需要消抖,一般有硬件和软件两种方式。硬件就是加去抖动电路,这样从根本上解决按键抖动问题。除了用专用电路以外,用可编程FPGA或者CPLD设计相应的逻辑和时序电路,对按键信号进行处理,同样可以达到去抖动的目的。

        本例中用状态机实现了消抖电路:
端口描述:clk 输入检测时钟;reset 复位信号;din 原始按键信号输入; dout 去抖动输出信号。

VHDL源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xiaod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
   reset   : IN STD_LOGIC ;
   din    : IN STD_LOGIC ;
   dout   :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RTL OF xiaod IS
TYPE state IS( s0,s1,s2,s3);
SIGNAL pre_s, next_s: state;
BEGIN

P0:PROCESS( reset, clk )
BEGIN
   if reset = '0' then
    pre_s <= s0;
   elsif rising_edge( clk ) then
    pre_s <= next_s;
   else
    null;
   end if;
END PROCESS P0;

P1:PROCESS( pre_s, next_s, din )
BEGIN
   case pre_s is

    when s0 =>
     dout <= '1';
     if din = '1' then
      next_s <= s0;
     else
      next_s <= s1;
     end if;

    when s1 =>
     dout <= '1';
     if din = '1' then
      next_s <= s0;
     else
      next_s <= s2;
     end if;

    when s2 =>
     dout <= '1';
     if din = '1' then
      next_s <= s0;
     else
      next_s <= s3;
     end if;

    when s3 =>
     dout <= '0';
     if din = '1' then
      next_s <= s0;
     else
      next_s <= s1;
     end if;
   end case;

END PROCESS P1;
END RTL;
多按键去抖动电路VHDL源码,按键个数参数化,每个按键处理调用了上面的模块: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Nxiaod IS
GENERIC( width: positive:= 5 );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
   reset   : IN STD_LOGIC ;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 width - 1 DOWNTO 0);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 width - 1 DOWNTO 0)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RTL OF Nxiaod IS

COMPONENT xiaod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
   reset   : IN STD_LOGIC ;
   din    : IN STD_LOGIC ;
   dout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BEGIN
g1: FOR i IN 0 to width - 1 GENERATE
ux: xiaod port map( clk => clk, reset => reset, din => din(i), dout => dout(i));
END GENERATE;
END RTL;

网友:
延时去抖动方法!

网友:
在“when s3 =>”段里的“next_s <= s1”应是“next_s <= s3”的笔误吧?

clk的频率在数百~1千Hz时此法合适,但若是数MHz时钟的话恐怕光s0~s3四种状态就太少了,不如用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