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5011A在200kHz出现一个比本底高10dB的峰值

楼主:
买了台at5011A用了一端时间,
现在在200kHz出现一个比本底高10dB的峰值(打开了视频滤波器和20k中频滤波器)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应该是来自机内的辐射窜扰,拆去接收天线,如果幅值不变即可判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都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串扰

测的时候当然是撤去输入的,为防止输入噪声还加上了个50欧假负载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如果开始没有后来有了,功能又正常,拆机检查屏蔽部分哪里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