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 原理图有好多问题·请大侠指教

楼主:
刚刚接触dxp2004  画了一个原理图·检测有好多问题·请大侠给我指点一下·如何改正·

还有怎么生产网络表·如何转成PCB······

网友:
看视频,有问题尽量学会自己解决,不要一遇到困难就想推给别人,这些都是些很简单的问题,百度就知道了

网友:
不用生成网络表,直接UPBOARD

就是直接更新PCB:carnation:

网友:
1、有没有建工程,而且有错误会有提示的,看错误信息
2、网上找一下DXO2004的使用资料或者视频什么的,看看具体操作,跟99不一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鄙视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