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法下载

楼主:
我用郭天祥的TX-1C开发板,使用STC-ISP通过USB转串口下载。以前好好的,在我下载了一个矩阵键盘的程序后,突然无法再下载,一直提示仍在连接中,请给MCU上电。

请看这张图片,在开发板中,P3.0口有这个电路。而那个矩阵键盘恰好都是对P3口操作,有个P3=0xfe;现在每当我点击STC-ISP上下载按钮时,这个D13灯就会微微发亮,颤颤的闪烁。所以我怀疑是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上次下载的程序对P3.0的影响导致串口无法使用。按理说下载冷启动时扫描串口下载,不会运行程序也就不会影响P3口,也不该有任何现象,为什么此时D13会亮呢?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大家

另外,PL2303驱动,STC-ISP下载软件,冷启动操作等,基本上没有问题。

网友:
图片看不了啊,那我就描述一下。
P3.0口接了一个LED灯D13的阴极,然后是上拉电阻,然后是VCC。也就是说P3.0输出0的时候,D13会亮。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后来换了一个下载软件就好了,同求解释啊。

网友:
换了下载软件?我这不应该是这个问题,因为以前用的时候一直好好的,现在这个灯怎么会亮呢?

网友:
两种可能,一是ISP程序被冲掉,STC的单片机有这个问题,二是前次固化时的一些选项不对,比如开启了IO判断烧录或者时钟选择不对。

网友:
另外检查你的硬件电路,看是否有断线之类,如果单片机的电源开路,通过串口IO对电源的内部钳位二极管,编程信号会“泄露”到电源回路中。

网友:
P3.0是RXD,下载就是通过RXD的,D13会闪烁证明有数据通过P3.0,很正常吧····· [ 本帖最后由 孤獨の快樂 于 2012-1-20 15:05 编辑 ]

网友:
刚才我用SST89E516RD仿真芯片仿真了一下,没问题。这样能说明什么吗

网友:
如果ISP程序被冲掉,该怎么办呢

网友:
LZ换块芯片试试

网友:
没有啊 我就一块那个c52,要是有的话我早就换了

网友:
我把那个SST仿真芯片,按照教程给改成了下载使用,也没问题
这样的话只有两个可能了,一个是C52芯片,一个就是下载软件,我估计是前面版主说的对,ISP程序被冲掉了,这个有没有办法自己解决啊,难道必须返厂吗

网友:
还有个现象我忘了说了
我最后一次下载的程序是矩阵键盘的程序,里面都是对P3口和P0口的操作,P3口是键盘,P0口是数码管,可下载后的现象却是,操作键盘时P1口的LED灯亮了

网友:
都去准备过年了吗

网友:
诶,看来STC真的是各种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下载软件和硬件电路的问题排除,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让单片机坏了?我遇到过单片机下载过 一次之后然后就不能下载了。。。。请教chunyang  stc单片机可以上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