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控制电路 24V延时1秒后降至8V 如何实现

楼主:
大家好,手头有个FESTO的电磁阀坏了,拆看了下控制电路,不知所以,如图所示依稀看到上面有一些元件,标着A7W,SA5491等,还有个六引脚的1DS 或者是10S看不清标识,该电磁阀的功能是接上24V的直流电则受控制的线圈得电动作,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了线圈两端的电压,才有8V左右,所以个人估计这个电路的功能是:接通24V后,线圈先得到24V的电压,电磁阀动作,过了一小段时间后,个人觉得可能延时1~2秒后,线圈两端的电压降为8V。如果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可能是保护线圈不会长时间在高压大电流下工作呢?现在提出的求助问题是,帮设计个电路,要求是接通24V后输出端先输出24V,延时1秒后,输出端电压降为8V左右。尽量整个电路简单,用少的元器件,当然,只要方便用555也可,单片机也可,手头有AVR tiny13,求助下大家,如果可以麻烦画个接线的简图,不胜感激,祝大家龙年快乐。

网友:
用pwm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
赞成用PWM。
若用楼上电路,稳压管或改成电阻为好,否则关-开间隔太短时电容可能来不及放电,另要注意算下稳压管或电阻的功率够否。

网友:
用PWM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