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两句printf语句

楼主:
以下有两个很短的程序。唯一的区别只在于 printf那一句的参数。可是它们输出的效果却截然不同。

因为程序很简单,这里卖个关子,不说结果,有兴趣的朋友试试。

  1. /*program 1*/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slave = 0;
    char Buffer = 0;

    while(1)
    {
    Buffer = 0;
    printf("input 0~7:");
    fflush(stdout);
    scanf("%d",&slave);
    printf("Buffer = %x\nslave = %x\n", Buffer | 1 << slave, slave);

    if(getchar() == 'n')
    break;
    }
    return 0;
    }

  1. /*program 2*/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slave = 0;
    char Buffer = 0;

    while(1)
    {
    Buffer = 0;
    printf("input 0~7:");
    fflush(stdout);
    scanf("%d",&slave);

    Buffer |= 1 << slave;
    printf("Buffer = %x\nslave = %x\n",Buffer , slave);

    if(getchar() == 'n')
    break;
    }
    return 0;
    }

网友:
无意再试了一种写法,出来的结果是我看不懂的

前面两种出来的结果,虽然我不能完全说明白——因为没看懂printf的实现。
但基本能说个一二。

刚发完贴,无意想到另一种写法,于是换了种写法,这回出来的结果把我吓了一跳,完全想不出个门道:

提示,输入7 ,试试?
我的是gcc,如果没啥问题,你可以把0到7试一遍。
看看会不会发现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输出,这个数很大。

  1. /*program 3*/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slave = 0;
    char Buffer = 0;

    while(1)
    {
    Buffer = 0;
    printf("input 0~7:");
    fflush(stdout);
    scanf("%d",&slave);

    printf("Buffer = %x\nslave = %x\n",Buffer |= 1 << slave, slave);//所有奇怪的地方都在这个printf的参数怎么个写法。
    printf("%x\n", Buffer);

    if(getchar() == 'n')
    break;
    }
    return 0;
    }

网友:
看下c和指针这本书上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还没看到那个章节?

网友:
为啥我执行出来时一样的结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说具体输入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