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无起振该怎么查?

楼主:
我在修一台+18v开关电源时测得UC3843AN8脚为0伏电压,1脚为0伏,2脚为0伏,7脚为8.6伏,6脚无开关脉冲输出,请问该怎么查?

网友:
你是用的UC3843芯片不?

网友:
测量下芯片5-8,5-1,5-2阻值,如果都正常的话检查开关管是否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请问8脚无5V基准电压输出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问芯片5-8,5-1,5-2阻值正常阻值是多少?我修的那个+18V电源场效应管开关管阻值正常。

网友:
8脚无输出,芯片十有八九没干活,因为芯片的震荡源要借助它。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我换了一个新的UC3843AN集成块8脚还是无5伏电压输出,是不是变压器内部存在短路将桥堆200V输出电压的电流拉低,3脚电流检测端检测到电流过低使开关电源集成停振,要不要断开变压器输入端空载测试一下8脚有无5V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