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

楼主:
       大家好,我想做交流电压采样,我用的单片机是msp430g2452,但是配置的高频晶振不好使,就得用程序来补偿。有谁会可以帮帮忙提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怎么个不好使?

网友:
不好使是指无法起振吗?

网友:
试试直接使用DCO呢

网友A:
能起振,也能测的到电压值,就是电压值的后两位老是跳动,好像就是因为我直接配的是高频晶振不准导致的。

网友:
我的计数使用的是求平方和的方法,已经弄了好就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用的DC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起振,也能测的到电压值,就是电压值的后两位老是跳动,好像就是因为我直接配的是高频晶振不准导致的。

你指的是什么电压值?AD的还是晶振电路的?不管是哪种,频率不准是不会导致你所说的问题的。

网友:
请您详细描述一下功能,方法,以及测试条件,不然大家没法帮您去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