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光二极管点亮实验

楼主:
各位高手求助,小弟按照郭天祥的教材刚开始学习单片机,下面是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实验,单片机控制二极管亮灭循环,但是实际运行时发现,一会是两个灯亮灭循环,一会是一个灯亮灭循环,不知道怎么搞的,求助各位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
{
 while(1)
 {
 led1=0;
 delayms(200);
 led1=1;
 delayms(800);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
你在循环里面开头对各个led对应的引脚赋初值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P0口赋初值0xFF,,还是不行。

网友:
我只能说这是板的问题了

网友:
显然是p0跟旁边可能存在短路情况

网友:
还有种可能,你注意跑程序的时候手不要碰到板子背面的焊点,把板子放在平整绝缘的物体上,或者加四个铜柱也行。

网友:
我也一新手,我把你的代码直接编译了之后下到单片机里试过正常的,不会出现两灯一起闪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程序写到我的板子,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