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尔达的LSD-S2E21串口转以太网板光盘上的源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
今天把利尔达LSD-S2E21-01_V1.0串口转以太网板在线升级,结果不能连接以太网了。用光盘上的boot_eth程序和ser2enet程序重新编译正确后,两个起始地址一个0x00,一个0x1000,用LM Flash下载后根本不能运行连接以太网。查看网站上网友也出现相同问题,难道光盘上的程序有问题吗?没法,好不容易找好友借了一块好的LSD-S2E21串口转以太网板,用jlink接JTAG口读出了程序,下载到我的板上即恢复正常。比较先后两个BIN文件有个别不同,难道利尔达光盘的源程序有问题?

网友:
程序没有问题,应该是你的使用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不行,有人遇到相同问题吗?

网友:
程序没有问题,KEIL设置问题,但主板每次上电后连接IP很慢,大约要半分钟~1分钟,不知什么原因?出厂下到芯片的程序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网友:
LIERDA S2E21

兄弟我也出这个问题,按网上得方法做了,也没有用,可否指点一下,都好几天了

网友:
看看MAC地址的地方是不是赋予MAC地址了

网友:
谢谢,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