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个德州无线芯片的选择应用概览介绍?

楼主:
哪位大侠给个德州无线芯片的选择应用以及对应开发工具的概览介绍?

网友:
有确定用哪个型号不?

网友:
就是要了解才问问呀

网友:
对于为功率系统而言,可以大致分为ISM频段类应用和标准化无线网络应用两类,前者分为1G以下和2.4G两个可用频段,1G以下的需要根据使用国的有关法律选择适当频点,比如在中国要使用433MHz,在欧盟要使用868MHz,而在北美要使用915MHz,信道发射功率上限为10dBm即10mW,典型芯片型号为CC1xxx系列比如CC1100等。1G以下信道的合法通讯距离在常规条件下大约300-600米。2.4G则用于短距高传输带宽的应用场合,典型型号如CC2500等,可用传输距离在常规条件下大约在10至数十米范围内。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就是。
标准化无线网络应用类包括移动数字通讯系统、WIFI、蓝牙和Zigbee等。